HP G4 有待机 不触发DA0R12MB6E0 R12

楼主(2017-12-16):
  拿到手待机0.023左右正常。就是不触发。根据以前的经验。先刷个BIOS试下。发现不行。测EC各大工作条件正常。南桥待机正常。按开关EC有触发信号发往南桥。南桥返回SUSB#只有0.2V。测对地阻值正常。仔细又检查了下南桥的各路待机电压正常。加焊试试无果,换H55桥后可以触发上电。回来想了想。客户好像说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看起电影时突然熄火后就不触发了。像这种情况一般刷BIOS也没什么用吧。。可能是用的过程中南桥坏了。走弯路了。以后修机还是老老实实把问题听清楚吧。。。附上BIOS和图纸

网友:
楼主其实可以把南桥返回的信号脚挑起来,这样就很好判断了

网友:
眼睛不好。。。看起针脚都是飘来飘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