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开机30分钟掉电

楼主(2017-12-16):
dell 5420 开机30分钟掉电,开始摸CPU散热管热,风扇半天才转一下,就把风扇改了3V,风扇一直转了,还是30分钟掉,软件重装一样,进BIOS也一样,,最后重刷BIOS解决,其中的道理想不通,为什么每次都是30分钟,好像用了定时器。借鉴经验。

网友:
ME 模块  爆掉了 。。。 BIOS里面的

网友:
bios 能引起想都想不到的问题。洗刷刷吧。

网友A:
dell一些机器非原装适配器也可能造成风扇很迟才转,cpu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一些机器非原装适配器也可能造成风扇很迟才转,cpu降频

这个可以有   我遇见过  换个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学习经验过来。。。。。。。。
。。

网友:
刷南桥BIOS啊 你试试吧 我们都是这么修的 真的是很怪

网友:
之前维修过一个技嘉的台机主板,也是30分钟掉电,把两个BIOS对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bios  这个比较奇葩

网友:
谢谢分享,取经来了

网友:
希望可以把好使的BIOS分享出来,那就更好了

网友:
最常见的 刷BIOS   不能好吗  ?

网友:
把好使的BIOS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刷BLOS总是有惊喜

网友:
刷刷BioS,固定时间掉先考虑刷Bios。

网友:
还是BIOS问题,看标题就在猜是不是BIOS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BIOS问题,看标题就在不是BIOS问题了 这个温控电路修到一次

网友:
今天一个清华同方的也是三十分钟左右就掉电 明个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会第一个就进BIOS测试,如果还是差不多时间掉电会第一时间更新BIOS

网友:
稀奇古怪的        先干BIOS 干了再说

网友:
戴尔的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很多,BIOS一刷就好

网友:
后面那个P管,就是通病引起,长时间通电大电流烧掉的

网友:
半小时线Shaunbios是对的,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 典型的BIOS故障,各位维友  再遇到类似问题,以此为鉴 少走弯路哦!

网友:
一般先刷下BIOS再说,主要就是下载好些个可能才会有用,分不够啊

网友:
相信你现在把风扇改回来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