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华硕电脑

楼主(2017-12-16):
各位大师,请问华硕
笔记本
的触控板,在PE里面可以用,怎么正常启动后,怎么都调不出来,有什么高见,请给点意见。
笔记本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部分华硕笔记本需下载官网专用驱动触控板才能使用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好是不是,pe能用说明触控板正常

网友:
系统安装 或者去安装官网驱动 键盘也有开关的

网友:
那就是驱动的事,到官方下载他的驱动

网友:
好多新机型,是不支持W7的,官方也都没有提供

网友:
那就是驱动的事,到官方下载他的驱动 或者键盘上有禁用鼠标的组合按键 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