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开机大电流 终于修好了。。。

楼主(2017-12-16):
IPHONE 6 故障现象,触发后直接跳1.2A电流,正常跳变0-30MA-80MA-120MA-160MA-250MA 正常这样才能开机,那 明显主板有短路,于是查主电源芯片U1202各输出电路的对地阻值,因为毕竟还是小白,我拿来了一块能亮的主板对比测量了一下各BUCK降压的对地阻值,认真对比判断后确定坏板的BUCK降压电路没有短路。难道是LDO电路的问题?!! 但是LDO电流输出都很小啊,即使短路电流正常不会一触发就直奔1A以上,后来我认真看了电路图,发现电源有一路供给硬盘3V的LDO电路最大可以输出1000MA的电流,其它我看了LDO的电路一般最大输出不超过250MA,那这路PP3V0_NAND短路的可能性很大,果然在硬盘旁边的一个电容打了一下对地阻值是0欧姆,然后用松香法,拆除了那颗短路的电容。。正在高兴时,看了一下开机电流,0-30MA-80MA-120MA-80MA-0 不断反复重启跳变。。看来还有艰难的路要走啊。。。。不确定是什么问题引起,我安老师说的强制进入DFU模式,进行连机刷机看报错。。刷机报错4014,那应该就是上盖的问题了,联想到我做A8CPU植球时,因为是个小白,上盖没装好,也是这个电流的跳变。。所以果断把CPU 用风枪吹下,按照原来做A8CPU的步骤,一步步给装上。。。功夫不负有心人,装上屏,看到了苹果的LOGO 。。心情小激动了一把。。。。

网友:
你的维修过程真心好 ,很好的思路。我们得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几十张主板都没练好a8  不去实地 真不行

网友:
楼主真厉害,不输多年的老师傅啊

网友:
我也是,之前说说4sWiFi批量故障。
各种掉线点。结果处理:风枪500度吹个5分钟,
使用1个月,正常使用。

网友:
不错不错,其实你的思路还可以,漂亮

网友:
特别羡慕能吹CPU换上盖的技术。

网友:
可以   很实用   一下子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