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编程器改进版

楼主(2017-12-16):
以下是我按照论坛的教程再次改进,可以不用飞线到主板即可读写码片

网友:
楼主能把所有步凑都写的详细点吗???????????

网友:
型号是什么?顺带求论坛链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继续,这个也可以改进。牛。。。。。

网友:
其实就是拆下基带CPU加了个定制带触点元件而已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一个可动式触点,没有这个那就得飞线了

网友A:
飞线适合仔细工作,太痛苦。手一抖废了,铜箔都得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适合仔细工作,太痛苦。手一抖废了,铜箔都得起来吧

飞线效率慢,向我这种可动式的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