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V2.1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7-12-16):
GA-B85M-D3V V2.1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维修。。。这个板是网吧特供板,要刷回他同型号的BIOS。。。已经搞了好多片。。不知道是通病不。。

网友A:
到底是刷bios好的多还是刷坏得多

网友B:
Bios老坏的话,Bios芯片品质有问题吧,

网友C:
技嘉主板BIOS确实很多容易坏,刷技嘉官网的BIOS可不可以?

网友D:
我以前在华硕的B85碰到BIOS。备份的BIOS刷起来愣是不跑码,把BIOS芯片对换就跑码,比较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在华硕的B85碰到BIOS。备份的BIOS刷起来愣是不跑码,把BIOS芯片对换就跑码,比较奇怪。

是啊。。现在的BIOS芯片很奇怪。。有些一定要用回他原来的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BIOS确实很多容易坏,刷技嘉官网的BIOS可不可以?                                               ...

这个我找不到有。。说什么网吧特供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刷bios好的多还是刷坏得多

技嘉的一般刷好的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老坏的话,Bios芯片品质有问题吧,

这个就不知道哦。。呵呵。。。。。。。。。。。

网友(2018-04-05):
网吧版的,放个BIOS出来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