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7250X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7-12-16):
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蓝宝石R7250X

网友:
请各位大神支招,客户拿来就是就是不亮,不知道怎么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这显卡性能怎么样!想买一块二手的

网友:
小弟是显卡菜鸟 手上有张 蓝宝石显卡 r7 250X 2G 显卡 成色很好 开机不显示,请大神给我支个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性能怎么样!想买一块二手的

听别人说还行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先检查电源,再看bios,然后看显存,最后看io接囗

网友:
你说的有点像主板。111111111111

网友:
热风枪吹芯片回复,,,,,,,完美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