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X279H不通电

楼主(2017-12-16):
如题  华硕的显示器 ,IPS无边框的  ,电源不通,,拆机万用表测试也没发现短路 ,插在电流表上显示待机都没有,可是该出的电压也都有啊,就是没反应,有大神遇到过吗,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就想着通病,按照维修思路 自己 查。。。。。。。。。。。。。。。。。

网友:
你把先拆机 拆了看看啊,是不是线断了呢、、、、、

网友:
电源不通电修电源就好了,什么电源ic都不给出来,叫别人怎么回复你?显示器电源超级简单,前级 后级 反馈 电源ic周边电路

网友:
待机灯有没有?看看供电板子有没有异常情况。摸温度,摸芯片,判断测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开关短路,导致无法开机呢。

网友:
电源不通电修电源就好了,会不会是电源开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