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进系统黑屏求助

楼主(2017-12-16):
联想G505开机进系统黑屏 ,拔掉屏线 外接显示器进系统也黑屏 ,用U盘进PE也是黑屏  取下硬盘烤系统 进系统WIN7 LOGO 就黑屏  求助求助

网友A:
这个可以先刷一下bios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B:
暗屏有阴影吗?有的话不难修呀。

网友C:
可以测量屏接口那里的黑前黑后的数据对比,再跟踪监测,找到故障点。

网友:
把笔记本拆了!裸板测试!!!!!!!!!!!!!!!

网友:
看下电流有什么变化啊,黑前和黑后

网友:
裸板测试,如果还是黑屏,估计是显卡那边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先刷一下bios看看正不正常

刷BIOS程序   编程效验的时候  会出现扇区有错误     装机  主板一样能点亮  只是故障一样     刷回原来的 编程效验一样会出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有阴影吗?有的话不难修呀。

屏幕全黑   暗屏是要好修!    进WIN7漂浮窗口(滚动条)后U72   3脚电压变0V           屏幕 +LCDVDD_CONN 电压变0V 屏幕马上就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量屏接口那里的黑前黑后的数据对比,再跟踪监测,找到故障点。

  进WIN7漂浮窗口(滚动条)后U72   3脚电压变0V           屏幕 +LCDVDD_CONN 电压变0V 屏幕马上就黑了
进BIOS U72  3脚的开启电压是3.3V                    加焊了显卡 故障 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做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先刷一下bios看看正不正常

那就是bios芯片有问题需要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