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魅蓝note3

楼主(2017-12-17):
朋友的机器进水了,清洗主板后开机能进系统但是掉电快关机漏电10毫安,烧鸡无果发现一个电容腐蚀严重拆下此电容不漏电了,电容损坏严重无法测量,手上没有电路图。求助坛友帮看看着是什么电容那能买到替换的谢谢

网友:
没蓝堆了不少胶,没原图是个问题。
这个是给什么部件工作?找个类似的试试看

网友:
找个类似大小的就行 电容不要求大小必须一模一样的 、

网友:
这个电容没拆之前可以开机一切正常就是漏电现在开机屏幕显示meizu标之后有个4g界面然后就花屏了无法进系统

网友:
看样子上边那个IC给吹位移了吧看样子上边那个IC给吹位移了吧

网友:
看是不是旁路电容,一般拆掉不影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