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X550D不开机

楼主(2017-12-17):
AUSU X550D不开机,用恒流源,通电直接倒1A左右,开始认为是又短路,但是没测到短路的地方,后来COMS放电后,待机电流回到0.02,但是开机后电流跑到1A左右,没有跳变,再次断电,通电,有没有待机电流了,回到放电以前了,通电直接到1A了,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先刷个bois试试…………(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ois试试…………( '▿ ' )

BIOS 已经刷过了,症状依旧没有改变

网友B:
主板看起来有点脏。。。重点检查下主板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看起来有点脏。。。重点检查下主板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可能是手机像素的问题,没注意有进水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
这个真不懂怎么帮忙了。。。。。。。。。。。。。。。。

网友:
能到1A电流在看下还有哪些电压沒出来...............

网友:
测各电感电压是否正常,如BIOS正常,查查时序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是比较头疼的很。。。。很多都是电池没有拔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