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V3L

楼主(2017-12-17):
前几日回收了一台飞利浦190V3L显示器,当时经简单的测试没有发现问题,哪知道卖了以后,客户使用一天发现问题,通电使用20分钟以上会出现画面不停跳动。开始以为是电容怀孕了,拆机发现没那么简单,又考虑是数据的问题,在论坛找到程序用809F备份原机程序,在写新程序出现:芯片校验错误,起始位置:0x1:的错误,问题来啦,25LD020储存器故障,代换后写程序问题解决。

网友:
出售前自己没先用几天?

网友:
幸亏是程序,先前看你说屏幕上下跳还以为屏坏了

网友:
看来收东西也要擦亮眼呀,不能收太贵,不然可能赔本呀!

网友:
一般试机几天再卖。一般试机几天再卖。一般试机几天再卖。

网友(2018-12-06):
寄存器 坏的我 遇到的多了!哎 这个东西 想不到会坏!长城1931 也爱坏这个

网友A(2020-08-26):
这个二手的话100划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