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显示器

楼主(2017-12-17):
显示器除了从开关开机,还有什么办法开机

网友:
用镊子在蓝色主板上面,有一个ON 接触点,短接一下就开机了啊。

网友:
一定是高手,不然思路没有那么清晰,高手

网友:
显示器只能在开关上开机,不像主板是ATX电源。

网友:
不错的,2楼提示令人茅塞顿开、各种定义都是有功能说明

网友:
量下开关好着么,好着就不考虑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