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联想启天A700一体机

楼主(2017-12-17):
请高手指点.我有一台联想启天A700一体机.找不到问题了.现在进系统就死机.进PE也死机.19V供电正常.板上各电压也正常.换个内存和硬盘也一样.干个南.北桥了还一样

网友:
内存和CPU座之间的电路,或是CPU VID0到VIDX之间的电压,CPU座有开焊的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