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场管击穿

楼主(2017-12-17):
A880GM主板,来的时候风扇转一下就停,测CPU供电MN4供电管坏,换后点亮机器,第二天再次开机故障依旧,

网友:
想知道什么情况可以击穿上管。周围电容都测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
场管位置。。。。。。。。。。。。。。。。。。。。。。。。。。。

网友:
有图就好办了,顺便学习一下,我觉得查一下12V的供电,或者电源IC

网友:
一定是高手,不然思路没有那么清晰,高手

网友:
一般对应着那组里面的  场管都得换掉,单换一个不行的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