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 总是烧高压部分的一个AO4606

楼主(2017-12-17):
一台方正显示器 拿来时不通电 测12V短路 测量1个4606击穿 换了一个正常一会 又烧了 总是烧高压部分的一个AO4606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显示器

网友:
可能是灯管太老化了..................

网友:
屏幕不大就改个吧,有些机器确实经常烧4606,换一下高压包,电容,不行也别细分析了。因为这种机器用不了太长时间.灯管估计也快挂了。

网友:
负载重,包括灯管和高压包老化,电源滤波不良,都能导致MOS击穿。怕返修,我都是换高压条。

网友:
更换 高压线圈 灯管 不行的话就加高压条 就这些步骤了

网友:
升压器不良,或灯管打火都会这样,没必要折腾了。
直接换高压板吧!

网友:
后级有短路,变压器这些,这个直接高压断了,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
灯管高压线圈,还不行就直接改通用板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包或者灯管呢??这都要考虑

网友:
因为 因为 灯管坏了 换灯管吧 因为 因为 灯管坏了 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