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电池不开机用充电器正常

楼主(2017-12-17):
用充电器时开机一切正常  用电池不加电 电池跟充电器也能正常 开机    电池充电显示也很正常 但是一拔充电器立马断电   拆机接上电池测量 公共电压11v正常  开关3V正常   待机芯片   不输出 3   5V  16脚供电11V正常  3脚REF 2.0V正常   8脚3V 17脚5V  13脚EN 2.1v    用充电器测量待机芯片  有3 5v输出 各脚电压都一样 唯一区别就是EN 电压为3.2V  EN是由B+经过一个499K和一个100K电阻分压得来的  用电池难道是EN脚电压太低 造成没有输出电压  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下  电池跟充电器 开机的不同地方

网友:
小强的技术越发的生猛!!666!已加分!

网友:
隔离管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到位。技术很好。继续

网友:
楼主是不 是保护隔离管的问题啊?

网友:
充放电芯片或者电池的问题啦,你要要看看电感有没有输出充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