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掉电维修

楼主(2017-12-17):
1  客户拿来一台惠普DV4笔记本电脑,说是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上电0.26左右掉电,,对客户说是主板问题,修好350元,客户同意修并留下电话,而且对我说昨天拿到别的去修,说要换主板680元,觉得有点贵也就没有修,还说你确定可以修好吗,我说这种问题修的多了,绝对可以修好。

2 主板掉电一般是短路和缺电压引起的。拆机看板号 WSN DF MAIN BOARD   主板上每个元件也没有标注符号,这个图纸目前论坛里还没有,只有靠经验和对主板打值测量了。经打值发现无线网卡傍边一个电感对地短路,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电感是什么供电,先用电击法,电压调到5V,限流2A 开始摸主板上的发烫元件,摸了一会没有找到发烫的元件,不敢进行大电流烧机怕扩大故障,于是就对电感周边的电容打值,果然有几个小电容短路了,其中在电感背后有3个电容完全短路,看到其中有一个发黑的电容,直接取下,再打值其他的电容不在短路了。然后上电开机不在掉电,电流连续跳变到1.5左右屏亮了。
3 总结 :对于没有 图纸的主板只有靠经验和对主板上各个测试点打值或者查询部分芯片引脚定义有时也可以修好的。本贴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只有个人维修过程。

网友:
一定是高手,不然思路没有那么清晰,高手

网友A:
我是小白,问下楼主。不知道这电感足什么供电,5V,2安,不怕烧东西吗。小白不懂,别见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问下楼主。不知道这电感足什么供电,5V,2安,不怕烧东西吗。小白不懂,别见怪

电压5V不算高,关键是电流,已经限流2安,因为电流很小,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