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显存花屏维修,主要靠运气

楼主(2017-12-17):
机型:同 独显
故障:K43LY REV5.0  板载I3,独显0809000 8显存 型号J1108BFBG-DJ-F
故障:开机黑屏,后来清理内存槽后,卡机屏幕右侧有条竖红虚线,进系统后满盘花屏,应该是显卡或者显存问题。
检修:BIOS里没有集显选项。
      拆主板,断开独显供电,结果外接无显。
      加热显卡,无果。
      逐面补焊显存吧,8个都焊了,无果。
      拆下显卡,开机外接、内接都无显。
      换显卡,依旧无果。仔细观察显卡到显存的所有线路,未见异常。

      看来,就是显存坏了,8个啊!!!到底是哪个??

      刷了一个X44E的BIOS,依旧
      下载点位图,一查,果然LVDS直接和独显相连,根本不经过PCH,另外,板载的CPU,也没有集显供电设计。
      改集显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只好订4片全新显存,40大洋扔出去了,3天后才到货 双十二太慢没办法
      根据经验,决定先换显卡同侧的4片显存,如果故障依旧,再把换下的换到另一面
      用焊台一次性将4片全拆下,然后习惯性通电在测试一下,结果外接无显了。
      然后直接风枪手工将4颗显存一次性吹上去,冷却后再试,哦,外接正常显示!!
      今天运气太好了,很久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想想最近一个月,霉运连连,不说了……

      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我秀这样问题 一般就是换主板,有些问题不好查只能这样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呀,是我的话早就给客户报换板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修到过一次,是ACER的机器,结果用了一个月又花屏了,结果再也没修好。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一次性搞四片显存 看来你也是准备死马当活马医拉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就不错,现存有些干到最后都没好,就被催了···············

网友:
我这样问题 一般就是换主板,有些问题不好查只能这样!!!!!!!!!

网友:
显存故障还真没修过,一般都是加捍不幸就排除了

网友:
显存焊接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难,基本风枪就能搞定,比显卡容易多了。
唯一麻烦的就是显存不通用,尤其是新主板,很难找到同一型号的显存。

网友:
正常风枪加焊一颗显存,时间2分钟,加助焊剂,锡球能动即可。
所以8颗显存累计也就20分钟不到吧。
之所以用焊台拆,是为了不损坏显存颗粒,毕竟风枪的温度不太好掌控,一不小心温度搞了,就烧坏显存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返修,稳定不

网友:
碰到这样的确实很愁。。。。。是同行还是客户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次 同样的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月又花了

网友:
                       最讨厌返修了

网友:
楼主真心有耐心,要是我就换板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换一次就成功,楼主能说下显存颗粒为什么不通用吗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要是我就直接换了懒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