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12-17):
不出cpu电压求助    25m晶振启震 BIOS 重新刷过了  cpu已经收到PROCPWRGD 1.05v   CPU不发SVID  示波器测量SVID  无波形  CPU供电芯片已经换掉了  确定是好的  拆 的能亮机上CPU供电芯片  CPU也换过来 CPU座子到 供电芯片 不断线 都通的  求助 有遇到过这样的吗?二级电压都有,VCCSA也有

网友A:
交换吧  弄得头都大了!!!!!!!!!!!!!!!

网友:
同行的 ............还是二修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吧  弄得头都大了!!!!!!!!!!!!!!!

同行的 ............还是二修道的

网友B:
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条件不满足或者pwm电路有问题呢   cpu已经收到PROCPWRGD 说明pch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条件不满足或者pwm电路有问题呢   cpu已经收到PROCPWRGD 说明pch正常

条件都有哦......./////////////,.....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手上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手上一台同样的问题

MEI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条件不满足或者pwm电路有问题呢   cpu已经收到PROCPWRGD 说明pch正常

会不会是mos管的问题呢 可以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mos管的问题呢 可以全部换掉试试

你怎么知道,还真是mos管的问题,我侧G级阻值低,..

网友:
已修好,mos管问题.................

网友E:
mos管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
cpu    应该没换吧   很多换了就会好~

网友F:
后面那个P管,就是通病引起,长时间通电大电流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知道,还真是mos管的问题,我侧G级阻值低,..

发红包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管是什么沟道的。。。。。。。。。。

PWM电路你说呢 //////,,,,..QAQ........

网友:
学徒阿,,现在工资低得很 ,你口口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面那个P管,就是通病引起,长时间通电大电流烧掉的

这管机器 确实   cpu供电容易易短路

网友:
一个个,换的试试,换南桥 刷bios  ,再不行也不好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手上一台同样的问题

好了........///QAQAQAQAQA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