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AM3无+VCROE电压

楼主(2017-12-17):
同行送修一片精英H61H2-AM3,上电看检测卡无复位,
检查各电压:内存供电VDIMM、
内存负载供电DDR_VTT、
VREF25、桥供电V1P05_PCH、+V_1P05_ME、V1P8_SFR、V_CPUVTT总线供电、系统代理电压,+V_SA这几项电压均正常
此时的时序到CPU 的+VCROE,发现这个电压没有,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63,再量PVCC/PVCCG两个12V电压正常,3脚VCC 5V也正常
18脚VR_ON没有电压,
开启电压没有当然不出CPU供电
VR_EN经+V_CPUVTT上拉进入U21的VR_ON 18脚
并由QN10控制,测QN10的控制脚为0.9V,所以VR_EN被拉低
QN10控制脚经一电阻连接到QN5,测QN5控制脚1.6V,终于找到故障点了,控制脚高电平,但没有拉低2脚0.9V电压,更换QN5,亮机
修得如此顺利,得益于这位仁兄发上来的时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7052-1-1.html,再次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来学学台式机主板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