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F206HQL半边屏暗,大神们帮忙分析!第一次弄led背光!

楼主(2017-12-17):
1.方正显示器F206HQL,显示半边暗,如下图:

2.开始拆屏,拆开后看到是LED背光的,测量led供电38V,感觉还可以,就拆开屏,看到4组led只有一组亮,而且亮的一组中间有一个LED灯不亮,心想一定是led灯坏了,但是经测量,其他三组的led都正常。如下图

3.又测了一下,亮的这组Led正极是38伏,负极是0.4伏,其他三组正极是38伏,负极都是16伏左右,这里想是不是不亮的原因是负极应该是0伏呀!
经测量这4组LED的负极都是连到MP3398升压芯片上了10/11/12/13脚,如下图,
其中11脚是0.4伏,也就是能亮的那组,10 12 13 脚都是16V左右;

4.现在疑惑的是:
    1》是因为一个LED灯珠坏了,导致升压芯片输出不正常,导致其他3组不亮 吗?为什么坏了灯珠的这一组却能亮?
    2》是不是升压芯片坏了导致10 12 13脚输出16V,所以三组不亮?
第一次弄LED背光屏,各位大神帮忙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
首先我碰到这种半边不亮的一般都是灯条接口虚焊导致,还有你怀疑灯珠坏了可以换一个,个人感觉升压板没问题,灯条保护会导致无输出的。

网友:
估计是灯珠有问题,这种led灯珠其中一个有问题就会影响到别的灯珠,有的是一个灯珠问题会影响其它灯珠不亮,有问题的灯珠反而会亮,不过可能温度有电高,还又的是一个灯珠坏会影响其他灯珠长亮不灭,主要是机械键盘上看到的,同是led也也许原理通用吧,楼主弄好后能说明下具体原因,以后维修时也许也会碰到

网友:
一般就是那个坏的灯珠造成的,换了就好,只是这么修好,原因没有分析过,对恒流源的理解还不透彻,你换掉不亮的哪个灯珠,就会好。

网友:
换灯珠就好了  升压电路应该没为题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三组LED中只有任意一组异常,驱动芯片均会自动关闭所有输出,奇怪的是你这个居然亮一组?
山寨机器吗?
建议更换整个LED灯条,不信,有的是你返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三组LED中只有任意一组异常,驱动芯片均会自动关闭所有输出,奇怪的是你这个居然亮一组?
山 ...

关键是这种灯条不好找,才出了两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种灯条不好找,才出了两年的机器!

找代用的啊!
只要能装进去,如果组数不对,要改保护电路,或者干脆买时配套升压板更省事。

网友:
灯珠问题,,用表一个个测吧。。

网友C: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单独测量LED灯珠!正负分清!不亮就是坏了!更换灯珠就能解决!个人习惯保留废旧LED灯带!遇到坏的拆个换上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单独测量LED灯珠!正负分清!不亮就是坏了!更换灯珠就能解决!个人习惯保留废旧LED灯带! ...

好的我试试看!!还是修的少没有经验呀!

网友:
你这么修会给你修报废的,你先不拆测试下LED是不是有问题再拆,这样弄会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换灯珠就好了。先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就是找带升压板的代用灯条,一了百了,永绝后患。不然,光是返修,客户和你都受不了。大电视也能要上价格,这样比较好一点!

网友:
直接找代用的全换了吧,简单。。。。。。。。。。。。。。。。。。。。。

网友:
这个,要么是灯条上的插口虚焊,要么就是灯珠有问题

网友:
这种灯条10块钱左右  还送一个升压板    不必要那么麻烦    买来直接改就行

网友:
还在保修的机子。可能插口脱焊了。

网友:
换灯条 和升压板  换灯条 和升压板  换灯条 和升压板  换灯条 和升压板

网友:
换通用的那种 一套的 换通用的那种 一套的

网友:
为什么还会有一路灯能亮,表示很奇怪

网友:
建议换灯珠,我也就遇到过几台LED灯接口掉的

网友(2018-02-28):
更换灯条比较费工夫,有问题最好换新,要不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同样机器 同样问题 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的直接换一个LED灯条就知道了

网友D:
led灯条坏了 整条换吧                   修灯条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灯条坏了 整条换吧                   修灯条没必要吧

找不到原装灯条,灯条很薄的那种!!

网友E:
这四个才是反馈  芯片有电流设定  超过设定后 输出保护 led 不亮。我的理解是坏的那个串阻值变大了  ,芯片为了横流只能提高电压,这样好的三组就 超过设定电流 保护了,只有坏的找个亮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四个才是反馈  芯片有电流设定  超过设定后 输出保护 led 不亮。我的理解是坏的那个串阻值变大了  ,芯片 ...

感觉有道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种灯条不好找,才出了两年的机器!

换一套LED升压的

网友:
没有 这样 搞 过  一般 测量 哪个坏 就换 那个 就好了

网友:
楼主 如果 有灯条 直接 换 灯条 更 直接 呀

网友:
换LED灯条就能解决  这种是侧面安装的  不难

网友:
原装灯条有卖的   1mm厚的        各种尺寸都买些  经常遇到LED屏坏灯条的

网友:
遇到这种直接换套件的       不然返修都烦死    不要想着赚小便宜   不然返修起来 有你好受

网友:
直接更换原装灯条不就直接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如果不是背光板的话,基本可以判定是LED灯条坏了,量一下机出来结果了

网友:
过去也修灯条,后来都有灯条套装改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可以将亮的灯条和不亮的灯条交换下插口,看看是不是升压的问题

网友:
维修先把你确定的问题修好,看到一个灯珠不亮先换呀,

网友:
最近发现 网上卖的灯条带高压板的 那个 ,灯条的亮度不一样。装同用的后会亮度变慢。

网友:
最后一个子打错了。是变暗。。客户一般不太同意。最好好是找同样的灯条换。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挡,一个一个的测量,找到坏的灯珠换掉就行了。代用灯条亮度不好,换了感觉亮度不均匀。

网友:
典型的灯珠一部份款亮 ,直接拆了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