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只显示充电图标

楼主(2017-12-17):
有一台苹果A1502进了一点水,清洗之后开机能显示充电图标一下就掉电了, 有个电压没出来L3095查

得是U2800没有发出TBT_A_HV_EN信号, U2800跟这个有关吗查了U2800供电都有了,为什么只显示充电

图标接硬盘也进不去。

网友A:
你查thunder port干嘛?学习下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thunder port干嘛?学习下时序吧

出现图标已经显示了,说明升压正常也过内存了。

网友:
查充电电路啊,要确保进水的地方处理好了

网友:
看充电,充进去没,能充进去,多充会儿。不能充进去,修充电。别乱搞。

网友:
充电图标,说明是biso没问题,也叫smc。首先确认是不是电池问题,
众所周知苹果的电池限制比较多

网友B:
会不会电池放太久 要多冲一段时间来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电池放太久 要多冲一段时间来激活

但是它显示一下就掉电了没有充。

网友C:
我这一台一样的故障,你换电池试了没,我怀疑是电池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一台一样的故障,你换电池试了没,我怀疑是电池坏了

还没换,你换了有结果,告诉我一志,发个消息啦,谢谢。

网友:
换充电头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换电池,或者量下电池,是不是电量低,保护板保护了,充不进电的。如果电压低就换电池,或者用傻充激活下电池

网友:
看似简单问题,分析起来还是这么复杂

网友E:
看看能冲上不,电池或者充电还有smc里面哪一个出问题了?机器基本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能冲上不,电池或者充电还有smc里面哪一个出问题了?机器基本都是正常的

没充得上,亮机后一下子就掉电了。现在客户答应换主板。先订回来换上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没换,你换了有结果,告诉我一志,发个消息啦,谢谢。

告诉你,我的是电池问题,换个电池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电量过低机器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我的是电池问题,换个电池就可以开机了

我的应该也是电池问题 ,竟然换了主板一样故障,只有再换电池了,到时候再把主板卖掉,因为接口那里烧黑过了。

网友:
吧能换的都换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