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不加电

楼主(2017-12-17):
短路的 测试主电源芯片坏了,等芯片到了焊上试试
iPhone
芯片

网友:
进水机啊,吹下电源芯片,还短路吗

网友:
更换电源后,打下各电压的对地阻值看下,是否还有短路的,开机电压是否产生等,开机过程按键是否有1.8v到0V的一个下拉过程

网友:
看上去像是B+短路了,烧机看看能不能烧出来哪里坏了

网友:
少侠 怎么判断电源IC短路的???

网友: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吗 ??? 短路 一般都是wifi的电容。

网友:
还有这样的操作,楼主厉害了!还有这样的操作,楼主厉害了!还有这样的操作,楼主厉害了!还有这样的操作,楼主厉害了!还有这样的操作,楼主厉害了!还有这样的操作,楼主厉害了!还有这样的操作,楼主厉害了!

网友:
觉的电源的可能性不大,请问拆下电源测短路的地方是否正常?是什么供电短呢?六代WiFi旁边的两个电容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