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17):
时间:17年12月17日
地点:广州某地
机器:E430C
故障:不开机
大冷天的,恨不得坐在BGA上,同行拿过来一台机器,说看一下什么问题。好吧,知道你不急,慢慢拆,方正也只有同行价。多了你不愿给,少了我不愿修。没事做就慢慢看吧。
插电,0.003A待机不对吧,很可能公共点都没过。先来个预判,准不准就再说。裸板目测没有修过,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吧。侥幸心理还是要有,万一有鱼捡也不好说。各大电感阻值扫一遍,没有异常。既然待机都不对,先测一下隔离点过了没,测到PQ304是发现异常,一边19V,一边只有10V,没有完全导通,掏出料板换一个再说,好了19V过了,插电0.034A,嘿嘿,待机正常,按下开关,哈,触发掉电0.05A,玩个蛇头,是不是少电压,还是有短路。看一下3v/5v出来没有、待机芯片RT8205E,测条件,供电,开启,基准电压,VREG3都有了,VREG5好像有短路一样,测一下阻值先0.024,料板上都有500多,好吧,烧鸡大法伺候。摸一摸也没有很烫的地方啊,再贴一贴,嗦嗦,有异样看一下,PU201附近烫,先拆再说,再去测一下VREG5阻值500多正常,芯片料板上有,拆一个装上去,清洗一下痕迹,至少自己看起来舒服。插电,开机,电流一路小跑,显示开机。好了维修到此结束,美滋滋。等待取机。有图有真相,大冷天的,路过的兄弟,觉着还行的话,加个小分,蟹蟹蟹蟹。

网友:
最近遇到的都是 电源全部有  内存过    大小写可以切换    就是不出EDID 不良屏, 我已经修的怀疑自己了

网友:
恭喜完修。 请问PU201是温度保护开关吗 ?谢谢。

网友:
烧机大法好,一烧元凶就出来!呵呵!

网友:
这是个仔细的问题,外接口。烧毁,导致电源管理芯片,烧掉触角。补焊飞线OK,需要学习,

网友:
           机子修好,心里也就暖和了吧

网友:
这玩意应该是温控芯片吧,这种芯片电流这么小居然都烧掉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  我也学到技术了

网友:
思路清晰,方法简单,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
烧机大法好,一烧元凶就出来!呵呵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广州现在很冷吗?那让我们北方的怎么活呀???

网友:
可以的,修得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点赞

网友:
老司机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