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7-12-17):
    华硕:X54H

板号:K54LY

      REV:2.1
故障:进系统暗屏,进PE能正常显示,外接能正常显示
。排除屏的问 题,
测量屏接口各个电压信号
发现LED_BKLTEN_R只有0.3

测量PM_SUSC LID_SW LCD_BACKOFF 有3.3V

唯独backEN_gpu电压偏低 这里是个相与电路
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 显而易见的是显卡虚焊造成的啦

因为加焊显卡太费时间  直接拔掉这个D4602 正常亮机

网友A:
为什么断开这个D4602,就能正常亮机?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B:
感觉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感觉,不要没几天回来找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感觉,不要没几天回来找你了……

我想应该不会的,又不是干显卡,如果是干显卡的话,那过几天真的有可能会回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断开这个D4602,就能正常亮机?能说清楚点吗?

我上面发的不是很清楚吗?帖子里面都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