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学员修华硕M5A78L LE R2.0不跑码

楼主(2017-12-17):
网校学员,买了一个月的教程挑主要课程看了看,学了点皮毛。就自己修版了,实话修复率不高,设备只有风枪络铁万用表。

第一次发帖废话不多说   主板型号华硕M5A78L LE R2.0

主板测好放仓库拿出来装机结果点不亮。跑过1次码,后面再开就不跑码,重装CPU,放电无果。没办法拿万用表出来测。

测内存供电1.5V正常;PLL 2.5V供电正常,桥1.2V供电0V 难怪不跑码

桥供电模式是芯片+场管,测上场管D极有1.5V,控制极G 0V  ;下管D极0V,控制极G 0V  应该是控制芯片问题。
这两个场管是由一个GS358S芯片控制降压。

查控制芯片工作条件  这个芯片只需要供电电压就行,好像没有开启脚。直接插供电脚8PIN,有12V.
有供电,不输出怀疑 芯片坏 料板华硕M4A88TM-E 主板有个一样的芯片,拆下换上,供电有了。正常跑码亮机,烤机通过。

附华硕M5A78L LE R2.0点位图

Asus M5A78L_LE_R2.0_1.00.rar

网友:
358是什么芯片你都没有搞清楚,358是比较器,不是pwm

网友:
华硕的板子,比较差。一会是温度感应器故障。
一会是内存条卡槽烧毁,坑爹的质量。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桥供电是一个运放控制一个MOS管产生的

网友:
远程同学来帮顶,修得不错,学得比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