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E4980I 有声音无显示

楼主(2017-12-17):
一个联想一体机 E4980I    版号 09195-1
开机正常 有滴 的一声  但是屏幕没有反应
拆机  测试灯管 没问题
有外接的点灯器 点亮灯管  开机 之后 屏幕 也没有任何反应
bios 刷过  显示芯片 刷过  cpu换过 电源换过  内存换过
显示芯片 换过  都不行

现在还是原来的故障  开机有进系统的声音  屏幕没有任何反应(不是暗屏  楼下说暗屏的歇了)

是G41集成的板子

给点思路 来来来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查屏供电,高压板VCC。EN ,查完以上正常,继续查显卡有无缺供电或信号条件。我修的N台都是不跑码,换GB南桥解决。有声无图的大部分灯管,高压板,屏。

网友:
刷过MCU吗?这个主板已经正常工作了 按照以前修的经验 刷一下MCU的程序看下,如果刷过的话,那就要考虑灯管 因为我以前修过一台 其实也就是屏幕啥也没有 但是就是灯管不行了 因为看不见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mcu有刷过吗?试一下无妨啊。

网友:
这个一一排除废了功夫,之前遇到一台。显卡芯片坏了,显存0,无法调整分辨率。

网友:
你找下联想有几款一体机通病也是这种情况,在显卡周围有个八角的芯片

网友A:
显示部分的驱动程序写过了吗 我大把这个主板便宜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部分的驱动程序写过了吗 我大把这个主板便宜给你

你大把 这个板子??要多少钱一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大把 这个板子??要多少钱一片?

你再仔细检查下高压板吧  我的主板是同一批拆机的无修09195-1这个板是三代内存的给你199元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你修好了吗?缘分啊  刚好我现在也遇到这台机器了 我的机器是A7000不过版号和你是一样的 板子长得也一样  其实并不是没有显示 是显示了 我们看不清楚 这个机器以前也修过是高压板坏了 有显示无背光  改一个就可以了 第二台了  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刚好今天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仔细检查下高压板吧  我的主板是同一批拆机的无修09195-1这个板是三代内存的给你199元

确实是高压坏了  我改了通用的高压条就好了 现在已经在测试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