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7M-i78172d1板号6-71-p6500-d03 绝对可用

楼主(2017-12-17):
Z7M-i78172d1板号6-71-p6500-d03 绝对可用

ec bios

网友(2018-01-24):
是原厂的没。。。。开机显示慢吗。。。。。。

网友(2018-07-23):
绝对好用没用你要说问题是啥,光备份个BIOS,也不知道你的机子是什么问题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版改过的。不是不好说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2018-09-01):
k测试了可以开机  但是要10秒才显示

网友(2018-10-09):
压缩包是损坏的

网友(2019-03-13):
是哪个U37还是U38也不说清楚,正需要,楼主回复下

网友(2019-04-29):
手上有一台不上电,转换IC有3.3到EC 按开关,有电压变跳。刷了BIOS也不行,再找其他的试试

网友(2020-10-03):
具体板号有吗。才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