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不充电,插上充电线会降3%,1开机1分钟重启

楼主(2017-12-17):
6p显示充电但充不进,插上数据线会降3%,拔掉又回到原来的电量,换了u2,短接了充电管,换了充电ic无效,u2跟充电ic能测到4.5v电压,不是5v,这这正常吗,开机1分钟左右就重启。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电池座中间数据脚量下阻值。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6p脆弱的手机,各种奇葩问题。之前碰到,阴阳屏。
结果是非原装屏幕,卡座不兼容。【精细度】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
我也有一部一样的现象,电池座阻值都正常,就是检测不到电池信息(充电次数和电池效率都没有),CPU内部逻辑电路问题,修不好最后当料板用了

网友(点评):
可以改线路的

网友A:
g1脚飞线吧,没电池信息是检测脚的问题

网友B:
一般都是数据造成的!我前段时间跟你的问题一样。已经解决

网友:
4.5电压肯定不正常

网友C:
4.5v,应该是u2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g1脚飞线吧,没电池信息是检测脚的问题

检测角阻值正常的,g1脚是那个ic的g1,u2跟充电ic阻值也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数据造成的!我前段时间跟你的问题一样。已经解决

电池检测脚吗,哪一个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v,应该是u2没装好

拆了充电ic就有5v,装上就只有4.7v,换了充电ic也一样,充电ic底脚阻值正常

网友(点评):
检查下5v通路上的电容

网友E:
链接电脑看看是否有电池数据?

网友F:
如果电池座组织正常 正极接电池检测脚一个1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链接电脑看看是否有电池数据?

没有电池数据,座子也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池座组织正常 正极接电池检测脚一个10k电阻

直接把正极和电池检测脚用10k电阻连起来?

网友:
连接爱思助手看有没有电池信息,没有就查TIGRIS_BATTERY_SWI_CONN这条SWI电池数据线

网友:
之前修到的一台是温度高 把电池座子全卸了 直接飞线 电池 到主板 稳定没问题 电池换太多了 主板上的座子 加不进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电池或者检测角问题,如果都不行,那故障点就比较难查了,问题解决的话希望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电池或者检测角问题,如果都不行,那故障点就比较难查了,问题解决的话 ...

加了两个2.2k电阻从vcc飞线到充电管g1脚,试了两小时正常了,装上壳子又不行了,妹的,同行的机器,钱也收不了多少,搞了两天了

网友:
这个东西 换了 就完了。不要怂就是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池座组织正常 正极接电池检测脚一个10k电阻

试过了,没用,最后发现压住cpu就正常,悲剧

网友:
这种多数都是电池检测有问题大多数都是CPU内部问题   你在USB  3v供电接一个10k的电阻然后飞到电池检测脚  要是cpu没死透还有点几率能好

网友:
看看电池检测脚,电感,充电菅,和u2

网友:
好多的悲剧都是从哪颗u开始的,6s问题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检测脚吗,哪一个数据。。。。

smbus..............................................

网友:
电池检测  脚        也可以量下电池座 当中有没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