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楼主(2017-12-17):
此机触发灯亮下就黑。。。拆机裸板触发上电到0.11 再掉电到0。04  不动不能再次触发。。以为是BIOS问题 基地下个还是老样子
细测rtd2132r边上有电容短差点走弯路 这个显示转换芯片拆了还短差点干显卡。  最后发现无线网卡接口边一个电容短 翘掉正常触发
但不显示 。刷回原来BIOS 正常

网友:
对图对板号 BIOS在这    感觉那个地方容易形成通病

S410 独显.rar

网友:
感谢分享。如果能在图中标示损坏零件或是编号, 就更有价值了。

网友:
可以把故障的地方标出来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3代以后桥需要对应me,不是不亮,应该是亮机慢

网友:
我刚接了台 加热 EC也好了不过是不触发现在应该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一般我们都要从小东西入手不要直接干大件

网友:
见到几个这样故障的,都是加焊CPU好的

网友A:
哪个电容,可以指出来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电容,可以指出来 吗。。。。。。。。。。。。。。

就是无线网卡接口背面供电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