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 主板上与内存颗粒连接的点掉了5555555

楼主(2017-12-17):
请问各位大师们  还有办法解决连接点掉了的好办法么? 或者我可以屏蔽一组内存么?

网友A:
想办法补点飞线吧   屏蔽似乎不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补点飞线吧   屏蔽似乎不好操作

感谢  你的回复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