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不认摄像头简单维修

楼主(2017-12-17):
到柜台没多久楼下卖二手苹果一体机的老板就抱个A1311上来说认不到摄像头自己换了摄像头也不行,我就问他挂急诊还是门诊 他说急诊 那行放这里马上给你看 因为这个老板对电脑还是很懂的就不用去排除系统软件这些,麻溜拆开直接量摄像头线的接口J4700
量3.3V 5V都有那就直接量摄像头数据线组值发现问题

首先就怀疑L4701             找到L4701后量另外一头的组值正常

直接换掉后 J4700组值正常了 装起来进系统测试OK

我发下我对苹果4个指示灯的理解 也有可能我所的不对  希望对新手有用
第一个就是待机灯
第二个就是按开机键后触发后灯亮 这个时候不插内存会报警 还是亮两个灯
第三个是显卡指示灯 不插显卡的话是不会报警的 机器开机后依然能听到咚的一响
第4个是屏的指示灯屏幕正常工作后就会亮起 没有屏就不会亮起  还有就是要注意如果换的显卡板不对比如11年机器的显卡换到12年的机器上就不会亮第4个灯

网友:
懂。。。一声代表通过可以开机,连续的咚咚咚,代表系统没有了。当年Mac装了一个臭名的杀毒优化软件,结果花了400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