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7-12-17):
今天接到这块主板说开机不显示,拆机确认主板为华硕P5kpl-AM se(G31)主板,CPU为E5200。通电确认为有复位不跑码。在线电压测试:
内存1.8  正常
桥供电 1.5V  1.05V  1.2V正常
总线  1.23V正常
CPU供电1.1V左右也正常
测试PCI-E A13/14 有0.4V时针电压,PCI A15  3.3V
正常。
BIOS官网下载刷了不行。
  以上没有思路了,请各位兄弟们出出招。剩下只能是南北桥了。

网友A:
换一个南桥基本就可以了!GB南桥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南桥基本就可以了!GB南桥通病!

G31的主板没有必要去换南桥了,给客户换了一个二手G41的主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