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

楼主(2017-12-17):
修了一张卡,开始时候是正常的,就是跑鲁大师黑屏屏,卖家说降显存能跑过去,但是玩不了游戏,到手之后点亮,如卖家描述,然后就观察有无掉件,发现有个显存好像有个焊点不光滑,判断电容,焊了一个上去上机,反应依旧,然后再次观察,发现好像有个显存连接gpu的线漏铜了,然后刮开上锡,但是我上锡之后再也点不亮了,蜂鸣器也不想,显示无输出,键盘灯亮,然后我加焊gpu,换那个位置的电容电阻,都点不亮,上电测电压,显存位置有1.49,gpu后面的电容有的0.94 有的0.85,量gpu板子上的电容有的1.49,有的0.85,还有一些不记得了,测了一下晶振,有电压,不记得多少了,但是另一个脚只差0.01的电压,然后触碰另一个脚,电压有增加,是起振吗?重刷bios,没有量bios的电压,刷了进去也是一样,黑屏不亮,蜂鸣器无叫,键盘指示灯亮,显卡是蓝宝石r9 370x 4g 超白金版,怎么修啊,加焊试过,那条线我也试过斩断,没有用

网友:
有人吗,求助啊,不想修不好阿.

网友A:
我想要几点积分下载东西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几点积分下载东西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帮你

天天签到下载分就会多好多,我现在都用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