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笔记本白屏维修

楼主(2017-12-17):
同行说自己笔记本白屏,让我们帮忙定一块屏。
我们定完屏给他,他换屏后发现还白屏。
拿过笔记本和屏让我们处理。
修显示器的朋友知道,如果显示器白屏,我们会检查一下它的屏供电,看有没有。
e47a的屏线接口如图:

上图是个单六位的接口,除了数据、时钟线、地线、空脚外,就剩下2.3.4.6.7.25.26.28.29.30了。
28.29.30是led升压板供电:
搜索一下电路图,GFX_PWR_SRC连的是Vin:

Vin连的是PWM电路上管的正极:

是主供电,实际测量也有10多伏电压,这是LED灯能点亮的条件之一。
屏接口25脚标了ADJ,应该是亮度调节,26脚和一堆类似开关的信号连在一起,应该是背光开关信号,如下图:

4脚连的是+3V,接口针脚太密不好测,可测c812正极,在屏线接口背面,没装,但正极引脚有3v电压。
就剩下2.3引脚了,到底2.3引脚应不应该有电压呢?
搜索一下LCDVCC,如下:

中间经过一个电阻R4,在板子上找R4,如下图:

r4没装,以往跑电路,没装都是断路,所以认为这块板子设计屏供电LCDVCC是不需要的。
然后就不知如何是好。
师父说拿过去给他看,说什么问题,我说屏供电有。
他测了一下,说花屏。于是做显卡。
显卡做BGA前加了很多油,于是忐忑的做BGA。
做完BGA量一下晶片旁的电容,没有短路,还好。
装机,还是白屏。
等师父回来。
后面师父让我装一半试,我试了一下,可以正常显示。
于是开始思考。
发现一个三脚芯片被拆,且其中两脚直接相连:
电路图如下:

觉得奇怪了,不是R4没装吗,屏供电和LCDVCC不是没关系吗?
仔细看电路板,原来装R4的两引脚是用铜皮连接的,不是断路,而是短路,如图:

这下终于明白了,原来是Q1的原因让+3v不能变成LCDVCC。
那屏线接口第四脚是干嘛用的呢?师父说是屏码片供电。

装好机器,一切正常,屏最后同行出20元当运费退了。
学习到两点:
1.屏幕供电除了高压部分和屏供电外,还有屏码片供电。
2.没装的元件不一定开路,可能是用铜皮短路的。
另附上主板电路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昭阳E47 QD-kl9a_huron river_dis _1021_b.pdf

网友:
是不是2脚三脚缺电压造成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白屏的故障是码片没有供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