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帖!怎么制作苹果系统!!

楼主(2017-12-17):
这是我下的苹果系统,可是不知道怎么把它做成U盘启动盘?要用苹果电脑制作吗?还是跟Windows一样用UltraISO制作启动盘呢?

网友A:
DMG文件用ISO是无法打开的,WINDOWS下有一个软件可以制作苹果启动盘  "TransMac"

网友:
论坛里有搜一下,,,,。。。。。,,,,。

网友B:
tranmac写入U盘,U盘容量8gb,写入时间估计需要1小时,耐心等待。
制作好了就可以启动苹果系列产品

网友:
这个制作苹果系统好像百度也有详细的教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MG文件用ISO是无法打开的,WINDOWS下有一个软件可以制作苹果启动盘  "TransMac"

Windows自带的TransMac还是在网上的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indows自带的TransMac还是在网上的下载?

童学你这样逗,是谁给你的自信啊,梁净如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anmac写入U盘,U盘容量8gb,写入时间估计需要1小时,耐心等待。
制作好了就可以启动苹果系列产品

tranmac有pojie版的吗?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童学你这样逗,是谁给你的自信啊,梁净如嘛

你说的Windows下的软件,我以为自带的!哪里能下载到pojie版的TransMa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Windows下的软件,我以为自带的!哪里能下载到pojie版的TransMac?

bdu 百度搜索,可以免费使用的。没有问题。一直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