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3459 奇葩花屏之误判

楼主(2017-12-17):
型号:DELL VOSTRO 14-3459
版号:LA-D071P
故障:花屏

同行带了客户拿来一台DELL VOSTRO 14-3459的机器,机器在开机状态
屏幕背光亮有时有两到三根横亮线,有时白屏伴随着竖条

外接看了一下,一切正常,和客户说这种症状90%以上是屏有问题,
要不先换屏试试,换屏后一切正常,客户付了换屏的钱走人,临走时
还把坏屏带走了,第二天同行就打电话来说换了屏还跟原来一模一样
还发来故障视频。不会吧?明明昨天换了就没再出这种故障,怎么隔了
一天又出现同样故障呢?难道不是屏问题?让客户拿来看看,客户到了
以后开机正常了,就问客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花屏,客户说
电脑只要一会儿不用再唤醒的时候就会出现花屏,一直用着就不会,模
拟了客户的使用过程点击了休眠按钮让进入休眠状态,再唤醒果然花屏了,
看来踩到西瓜皮了,真的不是屏问题,还好客户原屏还在,开单让
客户留下来查看。

查看了一下迅维并没人提到过这种问题,于是下了一份图纸,开始测量休眠返回
后主板屏接口的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查看了一番并无收获,待机返回后屏
电压一切正常,主板也无进水痕迹,如果是集成显卡问题,为什么一直用都是
正常的呢?应该排除集显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呢???灵光一现,会不会
是BIOS资料错乱导致的,先刷个BIOS试试,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选择,刷了一个
工厂BIOS,休眠后返回一切正常,为了证实是BIOS引起的还特意刷回备份的BIOS
刷回去休眠返回就花屏,看来是BIOS没错了,特意发贴让迅友少走弯路!

附工厂BIOS: DELL 14-5459 AAL15 LA-D071P REV 1.0

网友:
楼主对故障机理分析的透彻!BIOS导致各种奇葩故障啊

网友:
事实证明先软后硬,是必要的,还好楼主灵光一闪。话说笔记本bios资料怎么这么多出问题的

网友:
卧槽,BLOS还会引起这毛病,看来以后不管什么毛病先刷BLOS

网友:
这样的花屏是我的话也会误判。。。。。

网友:
厉害厉害,虽然我也会误判,但我都想不到这是BIOS问题,这种问题一看第一反应就是屏问题,再就是显卡和排线,都不会想到BIOS

网友:
这种BIOS引起的花屏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虽然走了点弯路,但后来还是能快速判断问题,加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要我的话都会换屏线和干一体桥了

网友:
前几天就有人也是这样的故障,那哥们只是突发奇想刷了bios没想到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的666,前面一般人都会误判,不要有老师傅踩西瓜皮的想法!

网友:
BIOS 引起的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
我看到前面花屏以为只是屏线问题

网友:
待机返回花屏还有BIOS引起的,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这个问题到时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要灵机一动,死脑筋还真修不好!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  你看我帖子那个花屏  也是bios造成的
差点把我吓尿了

网友:
这种花屏第一个想法就是屏上有问题的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像楼主学习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开机就白屏,没有正常显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