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D不开机微动通病

楼主(2017-12-18):
PJ8201无1.2V 换了这两个电容1.2V有了 此通病搞定收米.

网友:
谢谢分享。。。。。。但需要文字说明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还掉那2个电容就可以了吗?楼主

网友(点评):
滤波电容 要换掉的

网友:
请问你修过几台这样温蒂的机子了怎么会说是通病?

网友:
这是待机3V/5V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是的,换了那两个电容就OK了,加上这台应该有四五台这样子的了。

网友:
这是通病????那以后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2018-06-15):
以后就可以少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