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优利德utd2112cex如何?维修笔记本够不够用?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2017-12-18):
示波器如何,哪个方面比泰克差?波形捕获率应该和泰克低端一样吧?泰克4000多没标

鼎阳的sds1102x-c 2560元,可升级200M.波形捕获率竟然那么高,这价位这参数太虚了吧?

网友:
这是之前自学时修了好久没修好的掉电板子,细细一想还是买个示波器,测了一下瞬间照出问题。蓝色先出竟然先掉。那几个毛刺应该是主板的原因吧,示波器自带信号测试的方波很正常。
另外卡机两次正常吗?按什么都没反应,最后重启才行??

网友A:
卡机两次不正常  正常不会卡机 次数多了  要去保了    鼎阳的参数挺高的 越高越好   有钱的话 应该买鼎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机两次不正常  正常不会卡机 次数多了  要去保了    鼎阳的参数挺高的 越高越好   有钱的话 应该买鼎阳的 ...

哦,我已经退货了,今天直接无波,底躁都没了。新买了优利德upo2102cs带n边沿 功能。平时用惯了优利德。

网友A:
upo2102cs  居说是二代的示波器 可以看到的细节多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o2102cs  居说是二代的示波器 可以看到的细节多不少

是的,50000的波形捕获率,28m存储深度,主要是触发功能丰富。还有普源的ds1074z四通道70M,触发功能也丰富,波形捕获率30000.都是3000元,如果优利德不行就换普源70M四通道

网友:
如果优利德不行就换普源70M四通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50000的波形捕获率,28m存储深度,主要是触发功能丰富。还有普源的ds1074z四通道70M,触发功能也丰 ...

用过好不好用 说下 给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好不好用 说下 给参考下

今天到货发现发错了,退回明天重发。人品逆天买一个坏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过好不好用 说下 给参考下

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参数挺高的  你可以参考下 2000多是8万的波形捕获率  4000多是25万的波形捕获率  某宝网上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参数挺高的  你可以参考下 2000多是8万的波形捕获率  4000多是25万的波形捕获率  某宝 ...

我买了普源四通道,明天到货。想想大家都说泰克普源好不可能没道理的。

网友:
这dpo示波器还是比dso更讲究技巧。

网友:
学习了,专业就是专业,有利的只能做些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