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做不上系统

楼主(2017-12-18):
前几天有个客户笔记本系统卡了,让我做系统,刚开始开机能进系统和boot,键盘u口都好用,

装系统时在boot里不小心把键盘 u口 硬盘口禁用了,现在只能开关机,开机老出现英文字母。夏新笔记本硬盘旱在主板上也有硬盘口,就找了一个做了系统的硬盘装上还是老样子,硬盘口禁用了连认都没认着。用外设键盘也不好用,u口禁用了。平常笔记本放一下电就恢复出厂设置了,拆开夏新笔记本只找到内置电池,没找到cmos电池,内置电池拔下又插上还是老样子

本想刷一下bios的,但这是个山寨本,bios难找,哪位高手有办法把这台禁用了u口 硬盘口 和键盘的笔记本装上系统,能解除禁用也行,或者有点位图也行,我可以找一找cmos电池在哪,放一下电,恢复出厂设置。哪位大仙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发帖6天没解决问题。迅维网不是高手多么。

网友A:
你在哪里关闭的在开启了不就行了。能关闭就应该能开启啊。英文不懂就百度翻译下了。

网友B:
肯定是有,电池类。有的是输了一层膜。
coms电池,是不是有的芯片故障导致无法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关闭的在开启了不就行了。能关闭就应该能开启啊。英文不懂就百度翻译下了。

关键是现在键盘被禁用了不能用,u口也被禁用了不能用外置键盘,coms电池也找不到不能放电恢复出厂设置,连硬盘口都被禁用了,要不装一个做了系统的硬盘上去解压什么都就好用了。

网友C:
这种山寨机子,很难找到的,键盘能禁用?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有,电池类。有的是输了一层膜。
coms电池,是不是有的芯片故障导致无法装?

一般笔记本都有coms电池,可能有的笔记本设置问题没按,用什么3v芯片代替了,笔记本我拆开笔记本看过,没找到coms电池,3v电压到现在也没找到,现在我正在找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山寨机子,很难找到的,键盘能禁用?不会吧

刚开始能进boot,我在boot里不小心禁用了,一下子把键盘 u口 硬盘口都禁用了

网友D:
就问还能不能进BIOS 设置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问还能不能进BIOS 设置界面

不能,因为键盘被禁用了不能用,u口也被禁用了外置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能,因为键盘被禁用了不能用,u口也被禁用了外置键盘也不能用

把原机BIOS先备份,把机器型号发个,看官网用没有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原机BIOS先备份,把机器型号发个,看官网用没有下的

大哥是高手吗,这个笔记本是山寨本只知道是夏新的,背面主板上没有型号啊

网友F:
可嫩黄瓜撒旦发大水fa fka是kfa'lkfd啊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嫩黄瓜撒旦发大水fa fka是kfa'lkfd啊开发的

看不懂,翻译一下吧

网友G:
拆硬件放别的电脑上试试,然后再装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硬件放别的电脑上试试,然后再装回来

笔记本上原来硬盘是焊在主板上的,有硬盘口,我就又加了一个装了系统的硬盘放上,不认硬盘,硬盘口可能也被禁用了

网友:
拆硬件放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电池和电源拨掉,按住开机键时间长一些看看

网友:
键盘U口禁了,但是自带键盘是可以用的呀

网友:
如果没COMS电池,一般笔记本内置电池放电就行了吧

网友H:
居然知道是BIOS禁用了,就在BIOS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居然知道是BIOS禁用了,就在BIOS设置

在进u起时不小心禁用了,现在进不去了,键盘u口被禁用了

网友I:
拆掉电池适配器 放电模式试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掉电池适配器 放电模式试下看能不能解决

美女跟哦我想的一样,我放了好几次,还是老样子,这板子上应该有coms电池或者类似coms电池的芯片,可是没找到,如果能找到点位图,就可以在点位图上找coms电池了。

网友:
高科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