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冷机开不起

楼主(2017-12-18):
Y450每天第一次开不了.3V5V正常.每次开都有触发.电池也沒上.把电源插上要等15分钟左右开机就正常了.用几个小时都正常.关机放两小时又开不了

网友:
裸板看一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一般都是电容漏电,或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待机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下,修ACER遇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

网友:
建议裸板测一下,每次上电到能触发,能上电到多少,说一下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滤波电容老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