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无基带显示正在搜索偶尔无服务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18):
接修一部iphone7处在itunes数据线模式。顾客描述说在其他地方刷机也拆修过没有好;先刷机80%报错-1。拆机看了一下虽然拆过担主板没有被修过,又刷了遍机结果刷过了也顺利激活。怀疑是哪里虚了,从简单的开始换了基带时钟基带电源同时也测量了基带电源底脚阻值和基带边上各大电感。结果还是一样,猜想会不会是基带U虚了,听说7代U虚会白苹果重启我这台并没有,重做U也有风险排除一下其他再说,于是我把目标转向了射频。个例维修类似问题参考高手请飘过

网友:
7代 好像很多  基带方面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吗 ?

网友:
通路上的电阻是0k的啊,坏的话这个大电容阻值应该也偏低了啊

网友:
刚买的7用一个星期无基带。。。。。。。。。。

网友: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基带电源管理芯片这一块,这好像是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基带电源只是暂时能好  会返修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B:
后来发现是不是射频问题?怎么修好的?

网友A:
换基带电源只是暂时能好  会返修

网友:
楼主是射频问题吗?咋修好的呢。可以分享下结果吗?呵呵。

网友:
基带问题是 7的通病。。。。前几天我也修了一个无基带的 R5601_RF接地短路了 刚开始以为加焊一下就好了 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蓝锐

网友:
具体是哪儿的问题?不是基带电源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发现是不是射频问题?怎么修好的?

我不是以经在上面写清了么 换掉射频芯片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但问题还是没弄明白,只求经验

网友:
这个也有6代那样通病么

网友:
现在7代机器 没有基带的机器好多, 估计过一阵就会有人统计出通病

网友C(2018-01-18):
不错高手啊,请问你的点位图哪里的,能发份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高手啊,请问你的点位图哪里的,能发份出来不

蓝锐图纸里的需要注册购买 我也是买的 不然用不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一个也是这个毛病换基带就好了

什么跟什么? 你换基带? 你就直接说没分了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一个也是这个毛病换基带就好了

这明显的灌水帖啊 !!!这什么跟什么啊 基带能换掉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在7代机器 没有基带的机器好多, 估计过一阵就会有人统计出通病#

网友:
如何联系啊,亲,我的手机需要修理,可以加我微信18611170943,谢谢

网友(2018-03-12):
大多是基带CPU虚焊或者直接损坏,基带电源本身的问题很少,一般拆下基带CPU就不短路了!

网友:
7代好像很多都是小射频引起的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