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D300NY无法识别VGA信号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12-18):
   日前接到一台三星S22D300NY显示器,接电后显示 接上信号线后显示
看到这种现象很容易想到神韵系列常出的通病,于是搜来好的MCU,刷!刷!刷!可是呢,故障依旧,于是拆下来量供电,都正常,什么毛病啊?真愁了。无意间抚摩VGA口的焊接处, 发现并不太 饱满,于是一顿焊,15个点全都焊一遍,上机,亮了,就这么简单!!!哈哈哈…………

网友A:
有可能客户今常扒线吧........................

网友:
不拔,正常使用,问过他了,也没什么业务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总感觉不太可以能会是接口问题!

网友:
没什么不可以能的,只要不怕麻烦,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
vga接口虚焊的非常非常非常少!你中奖了

网友:
我修了六年电脑就没修到过VGA口虚焊的

网友:
用联机软件 刷机就可以的 ,免拆机  超级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客户今常扒线吧........................

不用经常,有牛逼的人,一次就能掰下来,带着螺丝,使劲的晃悠。

网友:
呵呵。 遇到虚焊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这台机器估计出厂焊工不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经常,有牛逼的人,一次就能掰下来,带着螺丝,使劲的晃悠。

估计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VGA出现这种故障只有这种解释最合理!

网友:
呵呵!要是我就给还万能驱动板了!

网友:
刷程序  刷程序  刷程序  刷程序 刷程序  刷程序 刷程序  刷程序

网友:
为什么呢,显示器VGA口虚焊真的太少见了

网友:
不错哦,思路清晰,先简后繁。。。。。。。。。。。。。

网友(2018-02-23):
还没有遇到过VGA口虚焊的,经常遇到VGA口掰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