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笔记本开机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7-12-18):
HP G4   R18D笔记本,开机能亮机,不定时掉电。   有时几秒掉电,有时几分钟,最长可以达到半个小时。    换过EC,充电IC,CPU供电电容。  补焊过所有PWM供电芯片,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修了。高人指点一下呀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显卡上的温控 LZ可以把 拆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显卡      HP 显卡虚焊引起掉电  正常

有修到过吗??靠谱吗》??我也遇到的但是 没有去搞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显卡上的温控 LZ可以把 拆了试下

你有修到过吗??我也有台类似的 我去搞搞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