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J8C与SLJ8E的代还,还是有点区别的!

楼主(2017-12-18):
测试机型:联想S400
板号:LA-8951P
  这个机器是待机3V击穿,烧了网卡,南桥,EC。拆掉南桥先修好待机之后,原桥是SLJ8C的,由于手上没有SLJ8C的南桥,只有SLJ8E的,想着J8C可以代换J8E,反过来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就换上去了。干完BGA下来打值正常, 上电触发,问题来了,具体报错是什么英文我忘记了,好像是不支持CPU什么的,BIOS怎么刷都不行(这里先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我已经刷过亮机快的,也拿原BIOS改过),这是又来一台一样的, 然后直接拆机另一台修好后,但是另一台的南桥又是SLTNV的。提取它的BIOS刷到这个机器来,亮机不报错,以为好了,先放到壳子里面打两颗螺丝固定进系统测试,然后发现认不到硬盘,打硬盘的数据线也没有异常, 之后又围着南桥查了一下小电感都有电压也没有掉件,打开图纸发现了异常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同的, J8E需要移动4个电阻才可以,在板子的实际位置如下file:///C:\Users\xpbzd\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46049671\QQ\WinTemp\RichOle\Q7A`7`V}@%}V`$VLNWP%6$B.pngfile:///C:\Users\xpbzd\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46049671\QQ\WinTemp\RichOle\Q7A`7`V}@%}V`$VLNWP%6$B.png 移动电阻之后可以认到硬盘,你以为问题就解决了?并没有,还有问题半小时断电,怎么改BIOS怎么刷BIOS都无果,最后无奈的重新定了J8C的桥才行。

post_deleted

网友A:
也许只是针对某些机子不可以带换,slj8c带换过很多slj8e基本都正常,e代换c联想的机子有一次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只是针对某些机子不可以带换,slj8c带换过很多slj8e基本都正常,e代换c联想的机子有一次没有成功

对,其他机器我也带换过,只是个别的机器不能代换,可能板载的比较多

网友B:
这个还真 没试过 代换  一般都是原型号  不然又麻烦 又耽误时间

网友:
世界那么大  楼主技术那么好   怎么好的东西 都分享出来了

网友:
技术好啊。折腾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 没试过 代换  一般都是原型号  不然又麻烦 又耽误时间

J8C和J8E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但是个别机型会不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C:
SLTNV的桥是用于I3以下的CPU,用高了就会半小时断电,我实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TNV的桥是用于I3以下的CPU,用高了就会半小时断电,我实验过

好像是,都是低端U配的南桥,但是那个当时是原BIOS报错,但是另一台TNV的南桥的BIOS刷上去不会报错,只是半个小时掉电,后来还是定了J8C才搞好

网友:
遇到一个J8E代换的上电0.8迅速掉电的,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高换低可以换,试验过很多了,低换高有问题很正常

网友:
代换不匹配的原件害死人的,费工费时,

网友:
                            最好找原件来换

网友:
我好想换过 没问题呀。。。。。。

网友:
我记得我换过没有问题啊,,不能换SLTNV换这个会掉电,,

网友:
我用slj8c替换sjtnv解决半个小时准时掉电,前提就是赛扬变i系列

网友:
遇见过类似的问题,代换了有问题,没解决,移动4个电阻能认到硬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应该不是所有的机子都能代换。。。。。。。。。。。。。。

网友:
SLJ8E是HM76的桥,SLJ8C是HM77的桥,HM76的桥少些功能和多了些限制,不支持某些CPU,所以会如此!因此HM77代换HM76可以,而HM76代换HM77不能

网友D:
很好的维修经验,现在的机器芯片代换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奇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还是买一样型号的

个人经验,J8C可以代换2 3代所有南桥,我代换了很多,倒是没什么问题,其他的代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维修经验,现在的机器芯片代换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奇怪问题。

嗯,只是个别机器,大多数机器是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