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分几种电路 求教 谢谢

楼主(2017-12-18):
笔记本电脑分几种电路 它们的作用是什么的,新手 求教 谢谢

网友:
直接买一本            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书上看得不太懂,有点复杂 能简单说下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建议你系统的学习下基本维修思路和上电流程    供电电路也是最基础的 重点看下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