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老主板不进系统

楼主(2017-12-18):
接修企业工控机,主板型号是V星865PE。系统已经用正常机ghost到本机硬盘中,但该机死活是不进系统。直接用U启动盘也进不去……

这个是蔽掉网卡以后

网友:
主板上的硬盘插口换一个试一下,有可能是线和插口问题

网友:
激活分区了?使用DVD安装试试看。
老机器不支持的引导记录比较多

网友:
没认到硬盘,换下线和接口试试,BIOS复一位

网友A:
我悄悄告诉你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把硬盘倒过来分区,最后一个点主分区或者分区格式化为FAT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悄悄告诉你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把硬盘倒过来分区,最后一个点主分区或者分区格式化为FAT32{: ...

你算是说对了,我估计也是不支持NTFS分区。我明天去试试

网友:
老机子了,肯定不支持NTFS分区。

网友:
不进系统最常见的MB,找不到硬盘

网友:
FAT32是兼容的格式,感谢楼上的分享。
这是一个bug

网友:
如果能认硬盘,重装系统,不行可能是南桥坏了,修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