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进水。开机反复0-100,ma跳动、、

楼主(2017-12-18):
iphone6p,进水。开机反复0-100,ma跳动、、0-100  100-0  反复跳动,开机无显示。不联机  。

网友:
            现在无思路。 无头绪,。

网友:
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测量一下i2c总线,灯控进水严重不

网友:
iphone6p,进水。开机反复0-100,ma跳动、、0-100  100-0  反复跳动,开机无显示。不联机  。

是触发后的电流反应吧?还是开机进入待机电流?

我手里一台机器有是触发100多点掉电到0,,,找到1V8——SDRAM出来3V电压,找思路解决呢

网友:
机子是什么系统的,像不过暂存的电流

网友:
首先 查看哪里进水 先把进水的芯片拆掉。

网友:
先查I2C总线,再查上盖  进水机器先放显微镜低下狠劲看吧

网友:
你的机器是进水机器先测量i2c0总线的对地阻值,测供电。不正常的话把i2c0相连的芯片拆除。都正常的话就有可能是上层的问题了。

网友:
1.8v电路漏电, 万用表打阻值100,  报警 ,  主板没救了吗?把

网友:
我遇到过,直接拆灯控就能开机,更换就好了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好像都是I2C总线引起的把

网友:
硬盘拆下,看看可以联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