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掉件的显卡 耕升 GTX750 显卡 双风扇

楼主(2017-12-18):
检测显卡核心 显存供电正常 PCI_V 供电不正常 目测掉件 R854 求广大修友,遇到相同的显卡测量一下,望告知,谢谢

网友:
我记得老师讲过,如果是上下拉电阻可以装一个10k左右的装上,如果是分压电阻就不可以了,具体识电路而定,初级班学员,说的不对请指正,就算帮你d一下帖子